[笔记本电脑]
N5110无桥供电 CPU供电,无显卡供电

楼主(2018-10-25):
早上 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DELL 5110 开机按开关好几次才能灯亮一会又灭了,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出来,没发现烧毁,测量桥边上电感只有0.35V,那后面CPU 显卡就更没有了,刷BIOS不行,准备下载图纸看看,好久没修笔记本了,生疏,有没有大神知道捷径的,指点一下  。。。。。搞了一上午问题找到了桥供电是有的,可能早上万用表没戳到位,发现是CPU 1.8V 无,芯片是UP4702芯片进水氧化了,重新焊接一下亮了。还有键盘也坏了,无线网卡不能上网,关机不断电 3个问题,不知道可能要不要修 了,进水机器真麻烦

网友:
基本条件你都不测一下,快捷的就是看有没有通病了,没通病就老实查了,待机正常不,稳定不,rtc正常不,触发信号

网友:
不能这样的兄弟  严重过度依赖论坛了 接机一言不合就找通病 自己得看看吧 哎。。

网友:
兄弟也不知你这级别咋混出来的,还是很长时间没修了,那你可就要落伍了,新笔记本好多都变样了,不是以前的那种了。

网友:
哥们你的级别真是可以啊  我还没哪么高   厉害啊

网友:
这机器还麻烦?我感觉就你这技术应该是在捡钱呢!上电时序你都没有去看,然后就能戳中CPU的1.8V没有,还说你不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