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5801四脚电阻导致华硕K43SV REV3.0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8-10-25):
接修一台华硕K43S笔记本,插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25A,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 拆出主板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无短路,公共点电压正常,待机3V、5V正常,3v5v是由待机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发出3v5v稳定后,待机电源管理芯片会发出SUS_PWRGD,由电阻RN5801上拉+3VSUS,送达EC第67脚,于是测量EC67脚电压只有0.28V电压明显不正常,测量RN5801四脚+3VSUS有3.3V电压,测量RN5801三四脚阻值几乎无穷大,直接用连上三四脚,测得EC 67脚电压变为3.3V,开机试机,能触发了,电流也上来了,插上屏也正常显示了,装机拷机2小时没出现其他毛病,至此,华硕K43S不触发,修复!

网友A:
这个排阻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阻是通病了。…。…。…。…。………

我今天根据时序也查到了这里,也直连了,不行,,,万用表1.8,示波器是高低高跳变,,,明天继续干

网友:
学习中等待修复。大师的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