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现在的新笔记本电脑好多只支持uefi模式

楼主(2018-10-25):
现在的新笔记本电脑好多只支持uefi模式   有些原装分区删除后 就不号还原回去了  仙子阿有个小工具  可以解决 直接分区按guid格式   分完直接ghost  完后不要重启  用次小工具 引导下 开机重启就行 亲自试过无问题很好用 guid 格式硬盘修复uefi

网友A:
PE不就解了吗,然后一条命令结束,就能完美用UEFI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PE里就有,,,,,,,,

网友:
我下载的U启动PE里面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可以有,有些pe用guid分区之后小分区里面是空的,没有引导文件

网友:
PE解决你说的是有问题,也很方便的。都是GUID格式区,再直接GHOST的。

网友:
PE里面的什么工具呢,请大家赐教,都没去研究。

网友:
我来说吧,用DG分区,硬盘为GUID方式,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分出一个ESP分区,格式FAT32.大小100MB就够了,在分区选项里有个EFI文件系统的那个。第二部建立C盘分区NTFS格式,其他分区随便,第二部用GHOST恢复到C盘,别重启,第三部,按WIN和R打开运行,仔细看看是不是管理员模式,输入BCDBOOT C:\windows /s G: /f uefi /l zh-cn重启就好了。G为EFI也就是ESP分区盘符,C为系统分区盘符,按实际更改。

网友:
手机不好改了,是C:\windows     少了个符号,晕用的五笔见谅。

网友:
不是我打少了啊再还少晕,是少了\,会命令的人都知道,尤其DOS命令熟的人知道,不行你们百度下吧,我也醉了,电脑端好改,手机APP不好改。

网友:
pe的即很好用吧!不过win10用起来还是不太习惯,

网友:
PE下恢复完自动修复一般工具都是
更多系统下载www.166161.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不就解了吗,然后一条命令结束,就能完美用UEFI

怎么加命令

网友:
上面说的很详细了啊,分好区,复制好系统。别重启,打开运行用BCDBOOT工具处理下,其实就是复制系统里的UEFI启动文件到ESP分区。因为GPT格式的UEFI系统要启动就要找FAT32的分区引导。

网友:
PE 下面的 UEFI引导修复工具好几个,都是鼠标点下就OK的啦!

网友:
pe里就可以啊,,,  很简单啊,,,,

网友:
现在有些机器,自带的引导分盘后确实有些引导不了,不过办法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