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8F3390A液晶电视图像重影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25):
TCL L48F3390A液晶电视图像重影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L48F3390A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图像重影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故障机,TCL L48F3390A液晶电视图像重影,知道是屏坏了,在网上看了可以断开上屏线的连接可以修好,用胶纸做隔断一试。

    1、断开逻辑板与边板的两条排线的一条,如果另一边图像好了的话,这一边就是有故障的这边。

    2、找到这边排线16PIN到21PIN做好记号。

    3、剪下同等宽度的胶纸贴住排线16PIN到21PIN位置,使OC边板16PIN到21PIN位置与逻辑板隔断,不能上电到OC边板(OC有故障)卡整排线。

    4、上电开机,亮机。至此,TCL L48F3390A液晶电视图像重影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为什么是隔断16PIN到21PIN,16PIN到21PIN具体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
16到21是什么用途,去除有什么影响,不会反映慢停顿吧

网友:
我修这种问题都是把TAB  X1轴的供电断开,第一次见你这种断开排线的修发,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这种问题都是把TABX1轴的供电断开,第一次见你这种断开排线的修发,学习了。

网友(2019-01-07):
为什么你们的都是怎么好秀的,我都是遇到屏坏的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