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这样的密码大家是怎么修好的?当然刷了BIOS没有用

楼主(2018-10-25):
东芝这样的密码大家是怎么修好的?当然刷了BIOS没有用,EC是MEC1632好像不带程序的

网友A:
什么机器,看图有没有密码芯片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看图有没有密码芯片之类的

没有图纸,东芝的 Z30-B,看了一下主板没有发现密码芯片

网友:
应该是有单独的密码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东芝的 Z30-B,看了一下主板没有发现密码芯片

密码必然存在哪里的,你仔细找找

网友C:
有的有单独的芯片,上次碰到的放完电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有单独的芯片,上次碰到的放完电好了

的确是,好好找找,楼主是不是没找到?

网友:
东芝的有加密芯片,刷bios没用

网友:
加密芯片,或者EC,。。。。。。。。。。。。。。。。。。。。。。。。。

网友:
不像是硬盘密码,密码必然存在哪里的,你仔细找找

网友:
很简单,刷BIOS不行,那这款机器就一定有密码芯片,不然你认为密码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主板的问题多点   换个屏试试先    确定是那边的故障

这个白痴在哪个帖子里都能看到你灌水。

网友:
东芝的有些有单独密码芯片的,小八脚

网友:
应该有单独的密码芯片。你找找

网友:
以前碰到一个东芝的 也是这个密码 后来没搞定 刷了BIOS 换了IO 没找到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白痴在哪个帖子里都能看到你灌水。

就是啊,这人这种级别怎么混上去的,怀疑复制过来灌水的。人家说密码,他说屏,不是牛马不相及的事儿,这都什么玩意儿。我查了下还真灌水。

网友:
上图纸,大家分析一下,上高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