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4G信号2G时有时无

楼主(2018-10-25):
苹果6无4G信号2G也是时有时无能出串号,换过中频和基带电源,重做基带CPU飞了常坏的两个线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A:
4g是高频功放还是中频功放啊老师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是高频功放还是中频功放啊老师们

我自己换了一个4g功放好了

网友:
4G是高频

网友:
看来你不会修信号,哪个运营商无4G?还是三个都没有?哪个运营商2G跳水?当地每个运营商的4G频段具体是什么?只知道拆拆拆,还没有测清楚问题,思路也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