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号12314改集显报警6声解决办法

楼主(2018-10-25):
Dell板号12314改集显报警解决办法
图纸有,BOARD_ID2这个要改低电位才是用集显,不然必定报警,该板子没有标注这个电阻位置,经过观察后确定了这个电阻就在南桥左边,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没有图嘛,这样说看不懂哟

网友:
把你观察的东西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谢谢。。这个平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
既然这个电阻已经找到它的位置了,所以应当发图呢

网友A:
有图片了最好,我也是遇到过,找了半天没找到,最后把报警的线路断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了最好,我也是遇到过,找了半天没找到,最后把报警的线路断开了

我觉得发了图片也不会有多少人加分,留点悬念吧

网友:
光说没用 也不搞个图片给我看看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 把声卡12脚连线用到断开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
有个图吗?

网友:
大哥你倒是上个图啊

网友:
南桥左边有好多个,是拆哪一个呢

网友:
大神最好发篇改集显的区别方法才好,这样帮助很多小白不会改集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发了图片也不会有多少人加分,留点悬念吧

留点悬念也不会有多少人加分。建议还是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 把声卡12脚连线用到断开就不会报警了

你牛,这种方法有人发过贴,只是他是用在dell台机主板上,我当时也研究过声卡芯片的几个检测脚

网友:
上了图应该会很多人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点悬念也不会有多少人加分。建议还是发出来。

板子已经拿走,你发南桥图我来标注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

网友:
声卡改一下就不报警了,没多大个事

网友:
把图传上来看一下呀,没图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