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750-1G战骑士 通病

楼主(2018-10-25):
前几天回收了一批E3 1230 V3的主机被坑了!有6片华硕GTX750-1G战骑士出现在同样问题:回收时都可以点亮进系统,但是开机后一两小时会黑屏!刚开始以为是系统待机屏幕关闭问题。唤醒无反应!键盘大小写灯正常!关机开不亮机,换显卡可以点亮!后发现在这一批主机所有的华硕GTX750都有这样问题!

显卡问题描述:
显卡放久冷开机可以显示!但是点亮不久会黑屏!
万用表测量,GPU主供电无电压!上电流表0.15A左右,正常应该在0.40+左右!
测量UP1608PK芯片供电,开启等电压都正常!
换UP1608PK后电流正常!上机可以正常开机显示。测试几小时在无黑屏现象!
后面5片维修因为UP1608PK不够,直接枪加焊发现在,显卡可以正常亮机,但还是有亮机不久黑屏现象(原问题)!
而拆出芯片后在加焊,显卡不会在亮机黑屏!问题解决!
现在测试一天了,显卡都无问题!
不知道这算不算这显卡的通病?

网友:
能换还是换了的好,就怕技嘉显卡上惯用的UP1605Q一样,拆拆装装好了,用个几天老样子,换新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
第一次看见修显卡,还看懂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不过显卡维修的时候如何给显卡供电啊,只知道pcie16X延长线是一个办法,不过看楼主使用稳压电源给显卡供电的啊

网友:
这个卡换的1608 我感觉会返修 等待楼主验证

网友:
彻底解决问题还是需要更换芯片的

网友:
怕是加焊的用不久,,,,。。。

网友:
学习了,但不知道禁得起时间考验不?

网友:
还好没掉坑里面,,,楼主功夫好,,成功跳出来了啊,,这个故障可不好弄啊,,

网友:
又不是BGA!直接加焊和拆后加焊会有分别?

网友:
换新的不可以吗....................................

网友:
楼主不要图方便了  小心返工 那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