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k 无cpu供电

楼主(2018-10-25):
b85m-k 无cpu供电  有通病吗 各路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哪里来那么多通病,看看前面电压有了没,有了就查芯片条件

网友:
CPU供电由VCC5跟黄色线提供  你先查VCC5跟黄色线上的线路吧  看上下管  电感    电源管理IC 这些都正常的不

顺手在差4P辅助供电上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