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 黑屏不充电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8-10-25):
【故障机型】

苹果8

【故障现象】

不开机,(换屏后使用半天不开机),不充电

【故障分析】

充电电池电路引起

【维修过程】

1. 接电脑连接数据线白苹果重启不开机

2. 接电源可以开机,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2.8V,电压被放干点激活电池后开机了。

3. 用电脑连接爱思发现不能充电,没有电池信息,插充电器手机也不显示充电图标。

4,因为这个机器客户在街上快修店换屏使用半天后出的问题,用显微镜观察主板电池接口周边 ,发现有撞件的痕迹。

5,打开线路图Q3200 开关管的到电池I2C0_SMC_BI_GG_SDA_CONN信号, 被撞件焊盘也有损坏。刮焊盘直接将2、3PIN短接。

6. 然后开机测试爱思看电池信息都正常了。 维修到止结束。

====================================================

【维修结果】

Q3200 开关管 撞件引起

网友:
沙发,不开机,(换屏后使用半天不开机),不充电

【故障分析】

充电电池电路引起

网友:
感谢分享,应该是换屏的时候被不小心碰掉了Q3200

网友:
厉害    所有换屏时要小新

网友:
神速维修技术不错 谢谢群主的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现在来看大部分8和8P的不充电都是两个由场效应管Q3200和Q3201其中一个损坏照成的。尤其是有震动反馈的机子,基本可以秒杀。

网友A:
这样短接后,如果扣电池不小心错位把电池正极碰到这条I2C上了,会不会直接烧CPU变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短接后,如果扣电池不小心错位把电池正极碰到这条I2C上了,会不会直接烧CPU变砖。

都有可能,修苹果机要非常小心,,,,,,,,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多分享给我们新手

网友:
点位图拿出来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有可能,修苹果机要非常小心,,,,,,,,

是把n沟道的mos管去掉短接后才会有这个风险吧

网友:
发现问题超快,维修也好快,高手就是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