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 刷网卡MAC地址

楼主(2018-10-25):
联想E40-70 刷网卡MAC地址  谁会的  出来吐槽一下  网卡RT8111GUL  原来不认网卡的  换了新的网卡插网线打叹号!  顺便该一个网路物理地址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装系统又要重新设置一下 谁遇到过的?换的网卡型号是一样的   全新的网卡   可能要拆机的才有那个物理地址   有没有会刷的?

网友A:
要在DOS里刷个MAC地址进去 你去百度一下 有这个工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主板的问题多点   换个屏试试先    确定是那边的故障

版主这里有一个灌水的,快来扣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在DOS里刷个MAC地址进去 你去百度一下 有这个工具的

论坛下载的都不行    提示不支持这个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主板的问题多点   换个屏试试先    确定是那边的故障

跟屏有个毛线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下载的都不行    提示不支持这个网卡

在百度下载 我之前下载过 忘记存哪里了 要在DOS里刷的

网友:
应该不关mac地址的事吧,mac地址好像用个软件或在设备管理就可以改的吧

网友:
关注一下,之前碰到刷这种的都没什么办法。。

网友:
试过 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这个型号的网卡  最后在系统改一个地址算了   放弃治疗

网友D:
直接用WIFI了,有线很少有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WIFI了,有线很少有人用

人家就是要修网卡的

网友:
网上在的吧

网友:
网上有刷MAC  工具的    网上有刷MAC  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