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10-25):
开机电流上到0.4A多一点,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由于找不到此机的图纸点位图,只有下载了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DF图,进行了管理的工作条件测量,发现供电和EN都有,论坛上有人说这种故障刷BIOS有刷好过,但在论坛上下了下BIOS刷了都不行,有没有朋友修过此种故障,或有正确的BIOS,发一个,板号是:K55VD REV.3.1

网友:
确实基本都是bios

网友:
https://share.weiyun.com/5dUoxOb,,这是BIOS,,你看看平台复位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问题多点   换个屏试试先    确定是那边的故障

没有CPU供电你让楼主去换屏。。。。。你的思路很感人

网友:
基本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