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57故障版维修过程

楼主(2018-10-25):
LZ57故障版维修过程

来到迅维已近两个月了,昨天终于把手中的板子修完了,下面对LZ57故障版维修过程做简单的陈述。
第一个月,在基础班,上午大家认真聆听黄鑫船老师的精彩而生动的讲解。
下午在肖明老师的引领下进行手工操作,练习电容、EC以及QFN封装芯片的焊接。这些过后在练习桥的植球,BGA焊桥等。
第二个月我们开始修故障板,刚开始拿到板子,一头雾水。明明上课时听老师讲课,感觉听得很明白呀,怎么一拿到板子就不知所措呢(可能是小白第一次试水的缘故吧)
看到身边的同学两天就修亮机了,内心也在不停的给自己打气。
按照老师的讲解,首先是看板子有没有进过水、是否有元件明显的损坏(如:鼓包,漏液等),断线、以及人为操作不当的地方。然后打二级体值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当测公共点的时候,万用表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嘀嘀”声。哇!公共点大短!!!
开始查吧,我一手持板,一手拿放大镜,用了两天时间才查到故障点(眼力实在不尽人意呀)。原来是电阻下端埋了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铜丝,如图:
查故障的时候,就听查出来的同学说老师做了好多处故障,其中就有一根铜丝埋大短!
当时,我还没介意,以为这还不好找吗!结果这块板子不知被我扫描了多少遍,才发现。
心中暗叹:这铜丝埋得……,高人啊!
接着查保护隔离电路,再找大短时就发现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装反了,立即动手装回来。
接下来看3V/5V供电,首先测VIN脚有19V输入,再看3V/5V线性,晕了!少了好多元件,马上对照图纸3V/5V线性滤波电容少3个,3V/5V自举电容都没有。拿料板,对照找,都被拆掉了。滤波电容好找。自举电容找不到呀。这是想起老师说的自举电容代换最好找相同代换,如果没有找容值相同,耐压值大一些的。于是我找了SCD1U50V3KX-GP(原参数SCD1U25V3KX-GP)。还有一个电阻安错位置了

在查供电芯片BQ24745-13脚适配器检测输出3v5v线性正常,但是3V5V上管的G极自动掉电,打值正常啊,同学说假公共点吧,于是我再次查保护隔离,适配器隔离管G极18.4V,果真是假公共点。用放大镜一看,二极管装反了。马上调过来。再测3V5V波形正常了.

接下来上电继续跑线路,内存1.5V正常
VCCPLL1.8V正常,总线供电也没有,管家供电没有。先看电路图
查总线供电时发现PR4505和PC4503都被拆掉了,立即拿起料板,对照参数找到装上。
在看管家供电,发现PR4803\PC4807\PC4801都没了,继续扫描料板,电阻好找,等参数电容都被扫荡光了,只好用容值相同,耐压值稍大的代换了。补件过程中发现桥旁边的晶振装反了,一并调整过来吧!

接下来再次打个大电感,上下管脚位阻值正常了。
好了,开始上电,测个电感的电压已经正常。电流在0.014左右.同学说可以上U了,于是我拿过CPU和内存条逐个装上。再次上电,测量各点电压,CPU电压也正常了。咦?怎么没有集显供电?当时就有点懵,CPU核心电压出来了,PLTRSR#也出来了,RESET#也有了,为什么没有集显供电呢,后来老师过来找到PWRBTN#脚位飞了一根线,上电后,在主板边缘铜皮上一点,开机了。在测集显供电, 哇,正常!0.45V哇!!原来这块板子有的需要触发才能产生集显供电。

再附上测量时候打的波形

网友:
老關學出心得來了!技術越來越好了

网友:
老关胖子,牛逼666,学业有成啊!

网友:
东哥技术可以啊,思路清晰,给你点赞。

网友:
我们班级最认真的同学了,必须点赞!预祝:“生意兴隆,财源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