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集成显卡 LA-8681P 电流0.4

楼主(2018-10-25):
不插内存报警 刷过程序 有没有什么通病
显卡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加焊CPU,直接收钱。

网友:
收不了多少钱 这机器台辣鸡了 。

网友:
其实这机的通病是把cpu上的电容全取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这板子就一个CPU,通病也就是CPU,直接加焊一般就会好,不行就换板,这板子便宜

网友:
楼上的兄弟都这么肯定?我看未必吧,楼主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按时序查吧,嫌麻烦换板,那你就学不到经验了,经验是慢慢积累的,在逆境中更能学到东西,你是迅维学员应当基础比我们半吊子扎实啊,我们都是自学的,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只是一路硬啃过来的。

网友:
cpu 坏老多了 加焊一下

网友:
应该是那个通病南桥上的电容吧

网友:
RTC电压不对吧。查桥 上的RTC电容。。。。。。。。。。。

网友:
通病 CPU虚焊

网友:
CPU坏了,我之前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有的加焊好了,有的只能换板

网友:
AMD基本就是北桥 或者CPU AMD基本就是北桥 或者CPU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CPU问题,楼主你要是不确定就通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