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小向往的图片帖

楼主(2018-10-25):
3v5v有,开关上也有电,初学者,希望各位师傅给些意见,

网友A:
都没有说明是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B:
还是初学者呀,现在都想不干了,你这还要进这个行业,,,

网友:
找份图纸 研究一下ec和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说明是什么故障现象。。。。。。。。。。。。

0.1a按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一看 发这个 帖的都知道 是 灌水的   还是下了吧

网友:
看这个电流,如果是待机的电流,高了。修短路或待机芯片。  如果是触发后的电流,又低了。   还是条件。

网友:
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吧,CPU座子后面的那块固定板取掉看看

网友:
代价偏高了,开机电流太低,U的可能性大

网友C:
LID 开关进EC  适配器检测 桥的条件都看了????

网友D:
3.5v有 开关有电 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v有 开关有电 然后呢

初来匝道,要学的很多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 建议系统的学习下 开机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初学者呀,现在都想不干了,你这还要进这个行业,,,

所言极是,这就是围城里所说得城里的人向往城外,城外的人向往城里。要我说技术这东西当兴趣是好事,可以怡情,但如果把技术当饭碗那就注定这一生将是平淡无奇的一生,除非你是挂着维修搞别的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 开关进EC  适配器检测 桥的条件都看了????

说了也无语,是二修机了,被人家把bios换了,找个好的芯片刷了好的程序进去就好了,多谢提示

网友:
现在都想不干了,你这还要进这个行业,,,

网友:
你们都认真看电流了吗,这不是0.0192吗,待机正常啊,为什么很多人说待机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