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F2A55-M LK2 REV1.02加电不跑码

楼主(2018-10-25):
故障现象:加电不跑码,测各电压发现VDDA2.5V时有时无(第一次测的时侯有我以为正常导致我误判走了很多弯路),追查来自一个五角小芯片,型号为AP5325BI,由于手头上没有,在料板上也没找到,无奈只能另想办法,这个芯片为LDO线性降压元件。3V转2.5V,在板上测3V为3.3V,直接用个二极管改一下,3.3-0.7=2.6V,已经很接近了,说干就干在料板上随便找了个二极管装上去,触发一跑狂奔接屏已亮机。

网友:
这样改也可以,只要是电流够用就行,,,,,,,,,,,,

网友A:
用电阻分压不知道行不行,有人试过吗?这是个供电,不知道电流需要多大。如果对电流要求不高的话,估计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楼主硬件基本功扎实,才能有这么神奇的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分压不知道行不行,有人试过吗?这是个供电,不知道电流需要多大。如果对电流要求不高的话,估计应该 ...

电阻分压,会造成电流不对吧?本来电流就那么小小的,分掉一些,要电流的地方就不够用了

网友:
用二极管改电压是可以的。用稳压管也可以。一般情况下我是拿电阻来改的

网友:
看你元器件的位置在PCIE槽上方,应该是信号的,电流估计不大

网友:
这样都可以,不知道稳不稳定,看来这样的芯片我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