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6进水不显示,搬板也不显示

楼主(2018-10-25):
IPHONE6进水不显示,搬板也不显示

故障:进水,电源IC ,白触摸,黑色触摸,大音频,主板显示座腐蚀
主板清洗后,加电看电流可以开机,无背光,无显示
更换显示座之后,测座子阻值正常。
不装液晶加电开机测得:
PP1V8_LCM_CONN 电压1.8V
AP_BI_I2C2_SDA_CONN 电压1.8V
AP_TO_I2C2_SCL_CONN 电压1.8V
AP_TO_LCM_RESER_CON_L 电压1.8V
PMU_TO_PHOTON_ALIVE_CONN 电压1.8V
装组装液晶,加电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测得:
PP5V7_LCM_AVDDN  -5.7V
PP5V7_LCM_AVDDH  +5.7V
在自举电容C1554 2脚测得电压6.0V
在电阻 R0720 2脚测得 45_LCM_REXT 电压0.40V
装原装液晶不显示,无背光。

因机子是进厕,清洗后好多电容发黑严重,决定搬板。
用ID板开机,可以正常到激活界面,待机电流正常。
搬完之后,加电开机,还是不显示,刷机可以正常刷完,可以用爱思激活,插卡拨进电话有铃声。
测主板显示座阻值正常,所有电压正常。
维修到此已无头绪,请高手指导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不会屏坏了吧!

网友:
遇到好多都是u挂了

网友A:
测一下GPU是不是阻值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GPU是不是阻值被拉低了

冷机GPU供电电感测阻值105左右

网友:
和屏没关系,屏一堆都试过了。原机的,组装的都试过了

网友:
cpu坏 不用搞了。。。。。。。。。。。。。。。。。。。

网友:
CPU 集成GPU,所以GPU挂了也不行。

网友:
请问搬板,换掉哪些东西下来,为什么不直接装到好板子上,不理解,才接触手机,勿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