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的通病 HM65的通病 维修经验

楼主(2018-10-25):
近几天,遇到三台Y470的机器,都是一样现像
早就是通病了,好多人都知道,迟来的爱,送给小白

就是进系统到一半,就停住了
关机再开也是一样
屏上没有内容,有背光
键盘按大小写没有动静

这机器是双显卡
本来是在BIOS里面可以改显卡的
但是Y470的BIOS没有这个功能
只能拆开C壳,拆掉PL801

就是显卡的供电
之后就好了

这样就只有集显了
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独显了
独显问题一劳永逸

实际上,大多数的HM65双显卡的机器
都可以先用这个方法来关闭独显!!!!!!

看到了的麻烦给一点下载分吧
没有一点分了
没有一点分了
没有一点分了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都是古老的问题了,这样修不算本事,要完全修好,才能算技术,觉得不能加分。有点抄袭的嫌疑。
拿把螺丝刀后面橇一下就可以,不用拆机。

网友:
高手,维修简单。。。。。。。。。。

网友:
可是独显就没了呀,这是逃避问题啊

网友:
这样修,事先要和客户告知,不然事后不好交待,,,,,,,

网友:
貌似这个毛病以前遇到过 原来是通病

网友:
为什么不把独显部分修好呢,独显是鸡肋还无所谓,要是比集显好点那就是客户亏了。楼主您说是吗,当然你这种方法快捷,只要客户同意倒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这机器确实设计的不行,毛病真的太多了,大部分都是壳碎了,轴站不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