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短路烧机方法

楼主(2018-10-25):
求大师指教用直流电源怎么接线去烧机,可以判断哪个芯片短路。

网友:
在短路的地方接上电压,红的接短路点,黑的接地,电压不要升太快,慢慢摸发热的地方就是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某点或者某路短路,查图纸看电压是多少,就把你的可调电源的电压调到低于这个电压接上,找发热的元件。也可以慢慢调高电压但不能高于工作电压,目的就是让可调电源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