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主板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8-10-25):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的Z77主板,症状是不触发。查询了桥的待机条件都满足,3VSB也有。短接开关风扇不转,但是桥马上巨烫。。后来强制拉低电源绿线,居然能正常跑马点亮。求这样的情况问题大概在哪里?

网友A:
楼主,你这句话:短接开关风扇不转,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句话:短接开关风扇不转,是什么原理呀

就是按开关,CPU风扇不转,电源也没有反应

网友B:
桥马上巨烫,那这桥指定有问题,,

网友A:
那就是不触发嘛,那你说什么短接开关风扇搞蒙我了,不触发桥会发烫又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不触发嘛,那你说什么短接开关风扇搞蒙我了,不触发桥会发烫又是什么原理

我知道就不会来求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马上巨烫,那这桥指定有问题,,

为什么强制拉低绿线能正常点亮呢?如果桥有问题应该是不会亮了吧

网友:
pson  是否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就不会来求助了

你确定是插电就烫,别骗我们小白哦,还是上电了的呢,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强制拉低绿线能正常点亮呢?如果桥有问题应该是不会亮了吧

你按时序来修没有呀,确定条件都查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插电就烫,别骗我们小白哦,还是上电了的呢,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

都说了。短接开机针脚后巨烫

网友A:
你是一直短接吧,还是短接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直短接吧,还是短接一次

一次短接

网友:
好吧,表示不懂

网友:
slp_s3没有跳变。刚才偶尔居然点亮了一次。真是晕了。估计桥坏了

网友D:
技嘉的老问题,IO的电压检测脚咋样?

网友:
开机电路好好跟迅维老师学学啊,,,,

网友D:
很多电压都没说。比如RSMRST电压多少?

网友:
楼主表达不清晰啊,根本不清楚什么状况,上回我也遇到一块z77主板,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触发,总之看了一眼感觉很不稳定,就说了句:搞不定

网友E:
正常跑马点亮应该不是指显示屏亮把,毕竟强开显示屏不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跑马点亮应该不是指显示屏亮把,毕竟强开显示屏不会亮的

强开显示器亮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电压都没说。比如RSMRST电压多少?

这些基础的8大待机条件肯定是测过了正常才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老问题,IO的电压检测脚咋样?

这个不影响开机吧。io的电压检测症状是秒掉电。

网友E:
刚拿好板实验了下,强开并不能点亮,有人能解释下强开能点亮的原因,我了解并不多,望保函

网友:
点亮了一次   估计桥就没毛病   还是待机信号没满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刚拿好板实验了下,强开并不能点亮,有人能解释下强开能点亮的原因,我了解并不多,望保函

拿个镊子把绿线和傍边的黑线一直短接,你的板子点不亮?

网友E:
强开我还是会的,并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个镊子把绿线和傍边的黑线一直短接,你的板子点不亮?

试过联想h81、dell、h67h2,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强开我还是会的,并不亮

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可能和不同IO类型的芯片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论坛里的许多兄弟都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可能和不同IO类型的芯片也有关系

是否与io有关我不清楚,理论上少了待机和开机供电,连slp-s4(控制内存的信号也没了,内存没供电),之前的一块联想板上我测过,现在还不敢保证,明天再试验下

网友:
8楼正解,查PSON断线。触发看有没有拉低PSON?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矛盾啊!你短接开关风扇不转但是桥会巨烫那肯定是桥有问题啊!但是你强制拉低PSON这个信号会跑马点亮很少碰到这种问题。如果是有肯定会换个桥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矛盾啊!你短接开关风扇不转但是桥会巨烫那肯定是桥有问题啊!但是你强制拉低PSON这个 ...

关键是表现出来就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