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466装win10重启后一直灰屏

楼主(2018-10-25):
   碰到新问题,13年款苹果1466装win10重启后一直灰屏,等了半小时都不出字符,取了硬盘要显示无硬盘文档图标。

    不上硬盘进PE系统正常

   win10装的MBR格式的,微软官方安装版

      安装模式采用的直接苹果系统磁盘管理工具分了一个区,MS-DOS(FAT)格式,然后重启引导WIN10 U盘安装的,分区栓了
重新格式成NTFS,安完重启就这样了。以前一直装的EFI引导没出过问题,这次盘是MBR就出问题了

     现在一直灰屏,没法操作了,苹果也进不了

关键是没苹果硬盘转接器,目前无解,在线求大师们给个解决方案

网友A:
分区的问题。只能先装IOS系统再装WIN1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区的问题。只能先装IOS系统再装WIN10了。

装不了, 上了硬盘一直灰屏,操作不了

网友:
那你直接用 恢复模式了?  在线恢复,把盘子合并成一个盘,然后检查一下硬盘是否有问题,没问题装一个Mac OS 转一下,没问题了再用 bootcamp 安装windows。

网友:
明显硬盘坏了

网友:
在找转接头,不知道硬盘还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