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触摸板左右键没用

楼主(2018-10-25):
平果触摸板左右键没用 版号是820-3208   本来是进水不开机 修好了 键盘鼠标失灵  修了一下 键盘触摸有用了 但是触摸板左右键没有用  这个是什么原因测量J5700如下:

1脚=PP3V42_G3H_TPAD:3.42V
5脚=USB_TPAD_P:0V
6脚=USB_TPAD_N:0V

8脚=I2C_TPAD_SDA:3.3v
9脚=I2C_TPAD_SCL:3.3v
10脚=PP5V_TPAD_FILT:5v

11脚=SMC_ONOFF_L:3.3v
12脚=sMC_LID:3.3v
14脚=SMC_TPAD_RST_L :3.3v

网友:
触摸板 线 都换过了 还是没有用。。。。。。。。。

网友:
是不是Ec的问题啊

网友:
你在什么系统下测的呀?进WINDOWS测,BOOTCAMP里也要设置一下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BOOTCAMP里也要设置一下BOOTCAMP里也要设置一下

网友:
苹果有左右键吗?

网友:
手势控制,在设置里可以设置

网友:
苹果系统得插上鼠标才能左右键  WINDOWS系统得设置

网友:
苹果笔记本 左右键没有的 好像只有左键 所以我用windows和鼠标

网友:
换下 排线 试试看,。。。。。。。。。

网友:
排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