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Cpu对地阻值多少

楼主(2018-10-25):
修了一个A1398 CPU供电上管短路的,换了MOS 管,CPU 供电起来了,但是不开机,两CPU对地阻值1欧姆,问一下这个阻值对么

网友:
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
CPU都烧短路了吧

网友:
也不说板号,也不说年份,都不知道是几代u

网友:
我手里刚好有个A1398,是3662-A的,拆开帮你量了一下,我的优利德UT61B量的是13,3个电感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