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难题 巧妙解决2例

楼主(2018-10-25):
因为有监控业务,经常布线,有时会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
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局限,解决这种棘手的问题,还真的需要一点点智慧
这里举2例,供小白们参考。
------------------------------------------------------------------------------------------------------------
【栗子1】一个15层酒店,需要从8楼某房间出去一根线到7楼某间房。
这还不简单,从8楼窗户顺下去,到7楼窗户口用手接住就解决了。
当时我也这么想的,可是徒弟二狗子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就感觉,没那么简单了。
到地点一看,确实麻烦,客户不让从窗户过线,不然窗户合不上,打孔也不同意。
那窗户比较贵,我也怕打碎了。又一看,可以从空调出线孔过线。问题也就难在这里。

看上图,就明白了,从807过线到斜下角706房间。是个斜对角。
而且是从空调孔穿过去,那个窗户很小,打开人也钻不出去,何况外面也没法站人,太危险。
徒弟2狗子 当时是用一根长的圆线管,从807窗户伸出去,绕住从807空调孔出来的线,
好不容易缠住了,送到706窗户时,傻眼了?!?怎么从空调孔外面送进去!!
想不出啥办法,觉得很难,就让我来。在我们之前客户找过其他安装工,人家说要打过墙孔,
807-806,水平孔   806-706,垂直孔,报价150.客户不接受,才找的我徒弟。
我考虑了一会,给徒弟说,去给他报价,还是150,而且不穿孔,无破坏。
客户说可以。只要能过去线。客户也很好奇,说咋样过去线。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幸亏当时脑子灵感闪了一下。
我说2狗子,你把那箱网线拿来,截掉30米。
然后去706房间,从空调孔往外送线,一直送完,让他落到楼下地面。然后在706房间固定住网线头。然后去楼下地面。
把2根网线,用胶带缠在一起。
我就在807房间,也是一样的办法,把剩下网线,也穿孔送到楼下,看了线标,大概顺下去了30米,心想足够了。
等了一会,二狗子上来了,说线缠在一起了,我去706拉线吧。线就这样顺利拉了过去。
客户看了,只拍脑袋,说咋没想到。就这方法,也值150.顺利付款。

以后每次提起起这个事情,2狗子总说,师傅,你这办法,闪烁着智慧的光芒!:lol

【栗子2】HDMI线质量太次,不过图像,已经封死在吊顶天花板上。还要用。难!!

当时客户已经装修完毕,监控摄像头也全部安装好,
所有的线都是走的暗埋线,全部入墙或者天花板。布线图如下

装修完毕,遇到大问题了。他买的那一根高清线,质量太次,死活不出图像。
客户的电视机也买好了,挂在墙上,天花板是一体的,为了换根线总不能砸了。
距离也有点远,那一根高清线 有20米。我到现场,看了一下线规,
竟然是32awg的,属于线径最细的,难怪不出图像,信号衰减太厉害。
我突然想到,网线,可以用交换机再延长100米,相当于信号中继放大。
HDMI,应该也有中继器,去淘宝一搜,还真有。

把他插在HDMI源头端,就是监控录像机那里。起个信号放大作用,相当于信号增强。
中继器买回来,一试,发现还是老样子,无图像。
彻底傻眼了。:lol20块钱的本扎进去了,还搞不成,也没法问客户要钱啊。
再试试,看能不能把这根线抽出来,后面再缠一根高质量的HDMI线,
结果拽不动。客户说,没弄线管,在天花板也用扎丝绑着呢。
看来换线是不可能了。
当天给客户说,我回去再想想办法。先拖他1-2天,回去再绞尽脑汁想法子。
回去研究这个HDMI线缆,发现接头针很密,应该不下15根线。
突然想到,既然这里面有这么多细线,能不能借4根或者8根当网线用?!
就去百度搜,还真有拆解图,里面是传输差分数据的,跟液晶显示器差分排线差不多。
差分数据嘛,肯定是双绞的!!:lol
差分数据过不去,网络信号要求就没那么高了。
我以前用过最次的网线,是铁的,还可以传50米呢。哈哈
改造方案如下

把HDMI线变成网线,两端做成水晶头。把吧台的监控录像机,迁到电视机后面。
可以直接放在电视机后面,不影响美观。然后用一根50cm的HDMI线,连接录像机和电视。
去了现场,我用剪子,直接把两头剪断,发现里面双绞线真多,不只4对。
由于全部是H265方案的IPC,低码流,录像机带宽吃满也就64M。4根足够用。
随便挑了其中2对,压上水晶头。ok,完美解决:lol收钱走人。
------------------------------------------------------------------------------------------------------------------

网友:
办法都是逼出来的 呵呵呵

网友:
案例1倒还不是多曲折  案例2就流弊了  人家都是把网线当hdmi线用转换下  你给颠倒过来  hdmi线当网线用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的HDMI改网线

网友:
1就不多说了,没什么好说的,小儿科,2就有点悬,在客户不换无线方案的情况下,我也是用高清线改网线的

网友:
老铁以后有什么伤脑筋的可以发出来让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案例一最怕的就是顾客为美观,要求穿线管,并固定,穿线管倒是简单,就是固定不好搞,用胶?????????????

网友:
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确实值得称赞。所以说给人布线还是要用好点的,别为了省钱用次品,到时候坑的还是自己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