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M50-70只要存在系统引导项就掉电

楼主(2018-10-25):
拿来的时候开机亮屏秒掉电,拆机。
拆了硬盘不掉电了,硬盘拿到台式机测试无故障。
找个没系统的硬盘装上不掉电。
把硬盘先在台式机上格式化了,
打算装个系统试试,
插上U盘进U盘也掉电。

刷论坛的BIOS,亮机慢,依然会掉电。
花银子找大神用原机BIOS合成了一下,亮机不慢,裸板也掉电,正想发火,进BIOS查看一下(进了BIOS与F12选单是不掉电的),发现网卡启动项开启状态,关掉,开机没有任何启动项又不掉电了。
总之:只要存在有效的启动项,一进就掉电,硬盘C盘格式化了带着硬盘没系统不会掉电,有系统就掉电,不管是硬盘U盘,带着设备不掉电,有可以启动的程序就掉电,开着网卡启动也会掉电。
迷茫了,求助大神们……

解决了,感谢2楼,拯救开关旁边是声卡,声卡那块贴有绝缘纸,绝缘纸下面有两颗最小的电容腐蚀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A:
这种机器那个长期不按的拯救开关是不是在板子上的,量量看

网友:
以我多年的经验这种掉电很大可能找供电问题,供电不稳才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明显供电问题,稍微有点负载就带不动掉电,查查二级供电转换

网友:
1  引导 问题   SATA 桥相关 2 显卡驱动或显卡相关 3 温控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既然bios已经排除了,那个人认为:1供电问题,cpu供电不稳定,滤波不良;2桥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不是供电问题就是桥的问题,USB和硬盘都是桥控制的,如果启动不了,那应该桥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一查5V转换电路,二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那个长期不按的拯救开关是不是在板子上的,量量看

修好了,感谢你的提示,拯救开关附近声卡电路有小电容腐蚀。

网友:
查5V转换电路                                                            。

网友:
什么是拯救开关

网友:
一般都任务是 bios  你这故障。。    居然搞定了

网友:
掉电这原因也太多了吧

网友:
哇                         这问题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