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无基带,还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8-10-25):
最近碰到两个同样故障了,一个6s和一个6sp无基带,基带电源拆下测了组织没有问题,换一个基带电源还是这样,从做基带cpu也不行,测量基带电源和基带cpu旁边的电容也没有短路现象,基带时钟也换了,实在不知从何下手了,还请大佬们赐教。

网友A:
先测基带供电输出吧。

网友:
我修了个6没基带 折腾了10多天 折腾了10多天 终于有了   论坛发帖子了 你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基带供电输出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