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以后修这个机要注意了,w540曲折维修

楼主(2018-10-26):
前天接一台w540,进水进小强。拆机清理补线ok之后,上电公共点出来一下就保护。之后就是各种查条件,一下午也没搞定。没法了想到之前修一个神舟的,不上电池也不出。说干就干,那出电池装上,f**k还是不行,上网卡小板。通电,嘿,自己跑起来了。搞死人

以后大家不要忘了上小板啊,别走弯路了!

补充内容 (2018-10-27 10:39):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跑码掉电就用原装电源,这个机W数高,电流表5A不一定带得起来

网友:
会不会电源接通信号走小板过拉面

网友:
这个小板上也有供电,有好多型号不上小板就是掉电,我也遇到过

网友:
经验贴,还没遇到,遇到又可以少走弯路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板子必须要上小班才有待机、才触发,不然真的是修死人。

网友:
小板上有什么东西 很多小板不上是不影响开机的啊

网友:
这么奇怪,记得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不过这个机子很少修到

网友:
现在的机子越来越多的奇怪故障了

网友A:
联想ThinkPad W系列,上次遇到过一台,要原装电源才能给电池充电,单用普通电源加转接口会掉电的

网友:
最怕就是这种设计,维修板子的时候很麻烦,拆来拆去的。

网友B:
                现在的一些机器设计真是醉了。上次搞一台,MSI的 就是不上电池保护隔离不过!!! 搞死

网友:
以前最早修板时,经常 遇到不上小板,不加电或者不跑码的,现在都学聪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一些机器设计真是醉了。上次搞一台,MSI的 就是不上电池保护隔离不过!!! 搞死

有的还要装后盖才行,有开关被后盖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ThinkPad W系列,上次遇到过一台,要原装电源才能给电池充电,单用普通电源加转接口会掉电的

我的也是电流表会掉电,但是有时候可能开起来,有时候过logo掉。害我还刷EC,后来上原装电源一切正常

网友:
这都是。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很早就知道了,不装这个小板是不开机得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示,下次遇到这类机子会要注意了。有时经验真的很重要。

网友:
遇到这种机型要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修东西还是要细心

网友(2019-08-20):
这种机型要注意了

网友:
W系列好多要求的电源比较高

网友:
我都是裸板修机的,,,,

网友:
这个小板上有啥啊    网卡?

网友:
W系列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这是应为网卡口那个Z字架上有一个供电,大家都知道IBM的机开机缺电压是会掉电的说以那个不能少,装上去才能开机

网友:
这款机的电源很变态的,平时用的维修电源5A也没看到闪灯,就是会掉电。用原装电源就没事。

网友:
楼主技术蛮好的  要多多学习呀...............

网友:
华硕不打特殊螺丝电池不能用,联想小板坏没有声音。这些都是坑死人的故障

网友:
还是老实一点 装机测试

网友:
这个要接小板的才出隔保的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一台联想 修好后跑马不显掉点 等我上个小板试试看

网友(2020-03-05):
我的搞了半天我说怎么不开机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