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通病!捡钱维修

楼主(2018-10-26):
故障现象:开机报警5声,电流:0.4A 故障通病修过好几台,都是BIOS问题。客户在边上先测量了一下内存供电,正常。心里那个美。接下来到处胡乱测,等客户走了以后直接用我的809F刷BIOS(顺便说一句芯片都没取下来,用的是夹子)在马万能家花了10块大洋买了个BIOS秒亮机。附上BIOS谢谢!高手勿喷!

网友A:
这个工具很不错  免拆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很不错  免拆刷BIOS

蛮好用的,又不贵!不过有的不拆可以有的就不行!

网友:
补充一句:买过好几次这BIOS了,不知到保存哪里去了找不见了这次直接发贴下次在帖子找!

网友:
因这里好多人的程序都用不了把我的分都搞没了!希望大家帮点点点!

网友B:
想问下你是在主板通电开机时候使用的夹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你是在主板通电开机时候使用的夹子吗?

不是!和拆下来一样的!只是夹子夹夹着而已

网友(点评):
我也使用这个架子好多还是无法识别到必须通电才可以使用

网友D:
恭喜恭喜发财了,,,,,,,,,,,,这就是技术!!!!!!!!!!!

网友E:
这工具名称是什么    我也准备买一个

网友F:
这夹子好,不需要拆芯片,是要买一个才行

网友:
夹子方便,但有些板不拆机夹子伸不进啊,始终还是要拆机。

网友G:
现在好多坏BIOS和CPU坏的

网友H:
夹子好,你这样别人都看不出你修过,还不影响保修

网友H:
回帖不加分,那将毫无意义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恭喜发财了,,,,,,,,,,,,这就是技术!!!!!!!!!!!

过奖过奖!我还算着行业的小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帖不加分,那将毫无意义          !!!

回帖加分???????????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夹子好,你这样别人都看不出你修过,还不影响保修

这东西我用了好久了只是不太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好多坏BIOS和CPU坏的

恩!见得太多,收到这种机器第一步就是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夹子好,不需要拆芯片,是要买一个才行

不贵还方便!才20多快我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工具名称是什么    我也准备买一个

BIOS烧录 刷机夹子

网友I:
这么牛B啊,夹子的联接有吗?发上来了解了解

网友J:
这种TINK的BIOS我一般都是找马云家买!论坛上很少好的!楼主这个靠谱

网友K:
5声的话,基本都是bIOS吧,还没见过别的问题

网友L:
这个机器我刷了很多BIOS 都没有刷好。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不好

网友M:
发财了,捡了多少张毛爷爷....................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X240进系统后用10分钟就掉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可以   修的看不出来    新机器 不错

网友N:
好东西,学习了,有空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牛B啊,夹子的联接有吗?发上来了解了解

马云家一搜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TINK的BIOS我一般都是找马云家买!论坛上很少好的!楼主这个靠谱

这个也是马云家的不靠谱!你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发财了,捡了多少张毛爷爷....................

不多260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器我刷了很多BIOS 都没有刷好。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不好

很有可能是长相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5声的话,基本都是bIOS吧,还没见过别的问题

对的!基本都是BIOS遇到着种机器第一步就干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和拆下来一样的!只是夹子夹夹着而已

有的机器可以有的机器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东西,学习了,有空我也去买一个。

省事!咋都是维修届都老油条,烦的不行!买个这东西省不少事,不过有的IC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个免拆BIOS的连接工具而已,使用原理还是跟你平时刷BIOS一样。

完全正确,施主会更不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理论上讲,给主板通电就可以了,或者飞一根线给bios的供电脚

没搞过,有功夫飞线早拆下来了!

网友:
夹子求链接

网友:
这个夹子不行,我买过,不稳定,几次一用就接触不好

网友:
HEH 恭喜LZ捡钱  这种夹子不错哎,免得吹BIOS 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