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

楼主(2018-10-26):
东芝M800版号DABY3CMB8E0  RV E电流1.2-1.5-1.6-1.8-1.5测试内存有波形外接超频内屏不显显卡加焊过还是不亮屏换过这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吧,其他的你要具体再检查一下

网友:
直接换显卡板

网友:
外显内不显换显卡之前还是先检查一下屏线到。

网友:
M800,是那款螺丝容易顶穿主板的那款吗?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加焊不行,那就换显卡吧,,,,,,

网友:
这种可能要换显卡才行了,加焊显卡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