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带你修OPPO R9不充电

楼主(2018-10-26):
1、客户描述手机充不了电,接机后按开机键开机,提示电池电压低,这由于不能充电,电池电用完导致。

2、接充电线进行充电,充电头显示无充电电流。手机右上角电池没有提示充电图标,等一分钟后手机提示电池接触异常。

3、根据故障现像判断有两个方面原因导致,一是电池损坏。二是主板的电池数据线有问题,导致认不到电池。
4、把手机拆开,由于手上没有备用电池,采取先检查电池数据线。

5、测量发现电池座数据线其中一根线对地值无穷大。

6、在显微镜下目测发现电池座引脚松动,说明电池座下方断线,根据电路原理找到此脚有相连电容、二极管(示装)。

7、从电池座飞线到D2806引脚。

8、飞好线后把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显示屏右上角提示充电图标,充电头显示电流870mA,到此机型修复。

网友:
很棒的维修经验,领教了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商 业 机 密,不方便说,你懂的。

网友:
看到老徐,我反手就是一个赞,老司机开车就是稳

网友:
多出点vivo  oppo机子维修思路,谢谢!用的哪款图纸?

网友:
电池座断线的很少碰到,感谢老徐师傅的分享

网友:
老司机的作品 就是不一样,感谢分享 请老司机多分享些案例

网友A:
楼主厉害了,我只是想知道这种国产机器在哪里可以搞到图纸?大神看到我的问题请给个指导,一直对国产手机的维修感觉头痛就是没有图纸。

网友B:
检测充电器的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充电器的什么设备?

这个是电池的数据线,检测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我只是想知道这种国产机器在哪里可以搞到图纸?大神看到我的问题请给个指导,一直对国产手机的 ...

论坛有部分图纸,安卓的主板元件排列都有特点色的。

网友C:
OPPO R9这个问题出现得多,大部分都是数据脚断线了,通病,是不是这款手机本身的缺陷呀

网友:
一看老徐的帖子 直接看到最后 还要给他多写点东西 好老师 顶一个

网友D:
不充电大部分是线断,松动,接触不良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OPPO R9这个问题出现得多,大部分都是数据脚断线了,通病,是不是这款手机本身的缺陷呀

     是通病来的,以后维修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充电大部分是线断,松动,接触不良什么的。

   还有尾插5V的转换管也容易坏。

网友F:
小小的电流表,作用很明显,看起来很直观,请问这东东哪里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通病来的,以后维修注意。

电插座都一样吗 一个正极 一个脚负极 一个数据脚 一个空脚

网友:
市场修安卓机的太少了  上次10个安卓机给市场里的师傅修 一个都没给我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插座都一样吗 一个正极 一个脚负极 一个数据脚 一个空脚

电池座四个脚,正极、负极、数据线根。

网友:
搞维修仔细观察很重要!楼主技术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 请老司机多分享

网友:
学习了,修国产机有原理图和元件位置图很重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小小的电流表,作用很明显,看起来很直观,请问这东东哪里买的。

T宝有卖搜索  USB电压电流表检测仪 或者搜UT658

网友:
引用 网友H:
T宝有卖搜索  USB电压电流表检测仪 或者搜UT658

谢谢。我找了一款,就等着到货了。

网友:
厉害 这都能修好  现在修手机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我要顶你的肺

网友:
碰到一个用此法修复了。谢谢。。。。。。。。

网友:
   按流程走位

    修起来 行云流水。。句句在理

网友I:
不可以直接换一个电池座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可以直接换一个电池座子吗?

初学,求解答!

网友:
现在这样认真修手机的不多了,主要没有图纸没点位图,

网友:
学习了,R9同样的问题的也遇到了一台,飞线解决。

网友:
高手,关键还是要有图纸,要不然难搞。

网友:
非常重要的分享,这个故障很多,思路太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