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ED32C2000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26):
长虹LED32C2000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长虹LED32C200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长虹LED32C2000(ZLS42A-P机芯),故障现象是: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换了有数据的存储器U26(25Q64)偶尔能开机,怀疑主芯片U13(TSUMV59XUS-SJ),搜索一下网上没有这种MCU,只能买到TSUMV59XUS-Z1代用,图像出现花屏,可能是屏参数不对,要进入总线方法调整。按本机音量到0-按遥控器菜单-按0816就可以调节,找到C320屏参数,遥控关机退出。

  观察2天正常,交客户。至此,长虹LED32C2000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修复。

  附:图片上是拆下来的MCU,带散热片的是换上MCU的主板,另外2张是维修前拿掉散热片的主板。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平常不会换主控芯片,知道芯片坏就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