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海尔 WA500

楼主(2018-10-26):
神州 海尔 WA500  时开时不开 能开的时候怎么都能开这种是最不好测量的  只有等他出现故障的才是最好下手的  此机器不开机的时候开关上有三个灯闪烁 此时电流在0.2左右  老湿鸡一般看到这个电流就要从3V5V转换电压开始下手  二层电压4个转换管 当量到PQ14时 5V输出端没有    二话不说直接 直连 简单. 快捷 .省事 有芯片还是最好装上  我比较懒 想快速解决就直接连上   直连的《弊端》就是一旦5V待机出现芯片控制不住MOS 产生大电流的话 5V后续设备容易烧,哈哈     最好还是模仿我哈  切记 切记

网友:
我的0.8不显

网友:
0.8 不亮 量下复位  这个机器我修道复位 有问题也是0.8 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