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3401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8-10-26):
各位大神打印机打印出来全黑是哪里出问题了 先谢谢了

网友:
检查硒鼓上面的各电极的触点接触情况和高压板是否产生了正常高压电压,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可能是鼓与触点接触不好,还有高压板问题也会。激光器坏损坏也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