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 REV1.03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8-10-26):
同行拿来一块华硕Z97-A主板,故障开机掉电重启,BIOS被上家动过,通电测电压内存供电正常总线正常当测 到电感PL1时只有0.65V不正常,下点位打开点位是由PU1RT8065芯片产生的,打电感阻止310欧正常,在测RT8065供电正常3脚开启正常5脚输出不正常只有o.65V,这是给桥提供1.05VME待机供电的,直接更换,测1.05V出来了,开机一路小跑亮机,维修结束。带个备份BIOS,各位大神麻烦帮忙加点分,想升点级。。。。

华硕Z97-A REV1.03.zip

网友A:
楼主 这个是不是ME供电啊。貌似华硕的ME供电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是不是ME供电啊。貌似华硕的ME供电容易出问题啊。

是me待机供电

网友B:
华硕华擎1150主板都喜欢用这个芯片,这个电压不正常偏低还好直接更换芯片就Ok,如果偏高幸运的话换芯片还能好,不好的话换了芯片就是不跑码[基本都是桥坏了]。例如华硕b85-pro garme 就这类板修了20块以上了,大多数都是这个芯片引起的开机重启或者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华擎1150主板都喜欢用这个芯片,这个电压不正常偏低还好直接更换芯片就Ok,如果偏高幸运的话换芯片还能 ...

大神呀

网友C:
我有一块医药的是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医药的是不上电

那就按照不上电的思路维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