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3VALW被拉低到0v

楼主(2018-10-26):
G50-80(板号:ACLU3/ACLU4 NM-A361 Rev:1.0),来时B+大短,查找到PQ991的10U/25V电容、去掉后B+正常。——唉,无待机3、5v。把+3VALW的PJ303断开,待机3、5v就有,看来+3VALW后级有问题。测+3VALW阻值348,应该正常。把+3VALW所到的PJ点断开,还是被拉低为0v。没有元件发烫。请朋友们给个思路。

去淘宝买IT8586E(带程序),看换后如何。如果还不行,就放弃。

网友:
同样用烧鸡法,一样可以快速找出短路点。

网友:
你这个待机3V和5V是分开的吧,这个芯片我感觉是集成上下管的,果断换芯片,看还短不

网友A:
3V没有可能是正常的 换一个思路修其他地方吧

网友:
凶的很呀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没有可能是正常的 换一个思路修其他地方吧

3V没有,可能是正常的毕竟是大断的机器

网友:
把后面的都断开啊

网友:
这个阻值不应当是短路,也不可能把3V拉成0V,,,,,,

网友:
烧机法烧不出来吗.......................

网友:
这是保护了吧?最简单的,拉一个3V去烧

网友:
很可能是5v自身的问题   有示波器吗 打一下5V的波波看一下

网友:
打个波形确认一下

网友:
                        芯片本身有问题了吧

网友:
估计EC的损坏可能性比较大。你可以将这个3V芯片的5脚与外围电路断开(一般它和后级有个焊点,断开就行),然后直接将芯片的5脚和1脚短接,看3.3v和5v待机是否正常,若正常,就可以断定EC损坏了。你可以参考我前面发过的一个有关3/5v芯片维修的方法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