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明基W1070偏色的问题

楼主(2018-10-26):
前几日送修一台明基W1070
测试发现故障为:偏色,五分钟左右闪屏,紧接着就熄灯,自动关机了。
第一步更换了新的色轮,偏色依旧,但不闪屏,不关机了。
第二步更换了色轮传感器,偏色依旧。VGA和HDMI都试过,依旧偏色。
请教各位,是主板问题或者DMD芯片问题吗?还是其他问题?
谢谢!

网友A:
如果换的色轮不一样也会这样,我试过,那时候时是要试会不会闪屏,不一样的色叶颜色就是黄色,如果是一样的型号那就是的的目的芯片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的色轮不一样也会这样,我试过,那时候时是要试会不会闪屏,不一样的色叶颜色就是黄色,如果是一样的 ...

dmd的芯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看看主板菜单什么有没变色,没有的话就是板的bios问题,我在索尼机子到过,插VGA显示花屏,菜单好好地,刷bios不能搞定,然后淘宝发一块一样型号的,把VGA哪里的24C
02读出来刷了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d的芯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看看主板菜单什么有没变色,没有的话就是板的bios问题,我在索尼机子到过 ...

菜单看上去也是偏色的。

网友:
请问,关于闪屏熄灯,应该是和色轮有关吧,换下的色轮,转动的时候感觉到有点涩涩的。

网友B(2022-02-15):
色轮型号不一样能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