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Plus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26):
iphone 6 Plus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旗舰店邓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6 Plus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手机耗电快

  客户描述说,手机耗电很快,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iphone 6 Plus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手机耗电快,接可调电源看一下是接电漏电还是待机漏电或者是开机漏电,要是都没有的话,有可以是电池问题导致的。一个一个排除。

  【维修过程】:

  拆开屏幕,接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发现接电漏电四百多毫安。

iphone 6 Plus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2

  拆开机子,拿下主板,接电触摸看是哪里发烫,触摸到WIFI的时候,发烫严重,熏松香接电马上融化。

iphone 6 Plus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3

  风枪取下WIFI芯片。接可调电源,不漏电了。

iphone 6 Plus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4

  处理好WIFI芯片位置的焊盘,找一个好的WIFI芯片,植好锡,上回芯片。

iphone 6 Plus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5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功能正常,漏电排除,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WIFI芯片不良导致的耗电快。

iphone 6 Plus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图6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邓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 6 Plus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66316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iphone6耗电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472-1.html

网友:
客户在使用WiFi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什么使用异常吗?

网友A:
按道理来说Wifi芯片出问题了,用wifi时肯定会发现的啊,奇怪了。。

网友B:
哪些机器开始wifi绑定硬盘了啊

网友:
哪些机器开始wifi绑定硬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些机器开始wifi绑定硬盘了啊

6s开始,包含6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来说Wifi芯片出问题了,用wifi时肯定会发现的啊,奇怪了。。

客户不知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些机器开始wifi绑定硬盘了啊

从6S开始就绑定了硬盘,换WIFI要解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些机器开始wifi绑定硬盘了啊

6s开始的

网友:
和楼上同样的疑问,WIFI都这样了难道使用还没异常?

网友:
wifi故障一般打开设置就卡住,不显示设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