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mt-s2 1.1 图纸和点位图谁有的分享下

楼主(2018-10-26):
78lmt-s2 1.1 图纸点位图谁有的分享下

网友:
版本一样的不一定能找到,但可以找其它版本的参考,,电路一般差不多,,,

网友:
只有这个,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A:
解壓密碼:rmadept
這是1.12版的,若有需要其他版本可以再提供

GA-78LMT-S2 Rev1.12.pdf

GA-78LMT-S2 Rev1.11零件位置圖.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壓密碼:rmadept
這是1.12版的,若有需要其他版本可以再提供

r3.1 78lmt-s2p
....................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1 78lmt-s2p
....................

GA-78LMT-S2P 3.11版的

解壓密碼:rmadept

GA-78LMT-S2P Rev.3.11零件位置圖.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