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981p不出集显

楼主(2018-10-26):
电压都有唯独没有集显     bios刷过   原故障大短路

网友:
跑码没完成,,集显电压还没出呢

网友:
过完内存才会出

网友:
跑马正常后才出集显.....................................

网友A:
把内存换一试试看 要过内存才出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换一试试看 要过内存才出集显。。。。。。。。。

内存换过   条件也ok的

网友B:
大短路是哪里的位置????CPU供电???还是VIN公共点??不说清楚 没法确认

网友C:
示波器抓一下内存smbus总线有没有波吧。多半是没跑码,大短烧哪了,cpu上管的话,cpu多半挂了

网友D:
都测了哪些信号,能确定条件都滿足了?

网友E:
思路错了。集显电压 要开机后才出。

网友:
这样提问,有点难以解答,你应该给点测量的数据出来,大家才好为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抓一下内存smbus总线有没有波吧。多半是没跑码,大短烧哪了,cpu上管的话,cpu多半挂了

没有示波器   内存的几个主要条件测i过了   大短路是5v上官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测了哪些信号,能确定条件都滿足了?

我主要没有示波器      内存的主要供电复位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错了。集显电压 要开机后才出。

主要是我复位之后的维修不是很会  想问下你们     平台复位是已经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大短路是哪里的位置????CPU供电???还是VIN公共点??不说清楚 没法确认

大短路是5v上官电容         vin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短路是5v上官电容         vin的电容

看看保护隔离管有没击穿,还有上电电流有跳变吗?示波器看看内存总线有没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