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10-26):
顾客送修一台进水不开机的iphonex,第一次摸iphonex主板,有点小紧张,拆机加电测试,小漏电不开机

但是iphonex主板零件大部分集成在里面我没有工具,表面没任何霉,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小心拆开,不知道有没有拆错…发现里面很干净,于是拿CPU这片主板加电测试,漏电居然在这块主板,看来白拆了,不过进水的不拆开也看不到π_π,拿放大镜看了一下cpu这边,很干净,那么问题应该出在硬盘这边了,很小心的剪开屏蔽罩

发现振动IC和触摸供电IC已经烧黑了,二话不说直接取下来,再加电已经不漏电了,心里美滋滋,

清理焊盘,因为没有芯片换,所以重新拿旧的植锡,装好后发现问题来了,板层拆下来容易,我没植锡板该如何贴合主板
只能靠手工了,将主板板层打好焊油,用中温锡一个个补好点,仔细观察每一个点,接地点也不放过,确定每个点高低一样后,摆正位置,直接焊接,装机发现屏幕不显示也没灯光,心想这么细心还是没焊接好吗………
抽根烟听听歌,取下主板用放大镜看,焊的很好没位置也准确,不应该!
因为没有屏幕测试,最后取下自己的手机屏幕装机,开机苹果出来了

告知顾客屏幕坏了
其实这个机器在其他地方已经拆机处理了,人家不敢修主板才轮到我…也有可能屏幕被不良商家换掉了

最后送给大家几张iphonex的零件分布图,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A:
牛逼了,我也有一块触摸失灵的板子,明天架子到了开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了,我也有一块触摸失灵的板子,明天架子到了开拆

祝好运

网友:
去下自己的屏幕装上才是最骚的

网友:
艺高人胆大心细有耐心

网友:
X的进水,SIM卡座是进水重点部位,所以震动管和触摸供电管位置是经常腐蚀的,其实不用分层直接查这一块就对了。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遇到不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