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4 REV1.0,KB9012程序读不了

楼主(2018-10-26):
极号LA-9104 REV1.0,EC KB9212用RT809F飞线死活读取不了,不是检验错误就是未能识别芯片,连换三个KB9012 A3,深度怀疑RT809F的EC读写可用性。有没有遇到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能读的 只是要求比较高。。。。。。。。。。。。

网友:
线序看下对不对,一般是好用的,除非假芯片。

网友A:
不要飞线读了,转接板稳定的不要不要的,焊接又不费啥事,为何要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飞线读了,转接板稳定的不要不要的,焊接又不费啥事,为何要这样呢?

转接卡 淘宝没看到有卖

网友:
809F 可以读写9012的   可以离线用转接板直接刷写

网友:
是不是线序不对,,,,,,,,,,,,,

网友:
飞线太长,有干扰。

网友:
买个转接座子直接就搞定了,还飞什么线啊?

网友:
操作步骤一定要快准稳,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还是拆下来离线可靠,读写成功了,在线可能其他电路有影响导致。不过问题不在EC,现在开机跑到0.7A不亮,集显供电不出,头疼。

网友:
飞线读是不可以的,最好的方法还是拆下来读和写,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用怀疑。

网友:
拆下来高更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