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aor63mb6f1 开机微短通病

楼主(2018-10-26):
号:DAOR63MB6F1
           REV : F
故障现象:  插电开关灯亮,按开关瞬间掉电   电流:待机:0.018A      上电:0.04左右掉电

i系列4代独显主板,先来张图(待机状态)

    看这灯,闪瞎眼有木有。。。

拿到板子后,迅速扫了2眼,没修过,没喝水,没外伤,还好吧。

模PU10发烫,怀疑这IC有问题,经查PC228短路,
图; 换了电容,NB699不发烫,但是开机秒掉电,经查找主板少个电压,
发现R774有尘量阻值无穷大, 图纸 16.5K换了搞定,开机正常,

图纸如下

DAOR63MB6F1 (1).rar

网友:
这个通病印象中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了 谢谢。。。。。。。。。。。。。

网友:
您好楼主,我是刚学维修的小白,我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想请教下您,问题描述的话打字太多,怕说不清楚,求救。

网友:
这是温控上拉电阻,坏了肯定掉电。

网友:
各个笔记本的图纸怎么弄来呢?

网友:
不错,我也喜欢修短路的板子,一烧就知道了

网友:
细看应该是两个故障,这机器出两个故障的机会很少。楼主竟然能遇上两个故障点在同一块板子上也是中奖了。

网友:
你好,奇了怪了,就是我昨晚弄的一个主板,因为是内存条的问题,我把一个坏的内存条上的场管和一个好的内存条上的场管更换了,然后上到主板上不能点亮,触发都行了,然后就失望了,我又重新弄了个新的内存上到主板上(主板是好的,我只是测试那根坏的内存条),还是一样的毛病,就纳闷了,然后就放在那过了一晚,早上起来又试了下主板又能奇迹的触发点亮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有点蒙。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遇到的多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收藏了

网友:
                         修的真快

网友:
这机器我就知道显卡问题会引起掉电

网友:
通病暂时没遇到,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楼主看帖HP TPN-Q117  DA0R63MB6F1 REV:F  触发0.02A掉电之系统过热保护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281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你这是EC温控保护,直接秒杀Q35就可以了,第一次会

第一次会报过热保护,跳过二次开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下、次留意了 !!!!!!!!!!!!!!!!!1

网友:
发现进灰多的地方爱出问题。不是不良就是坏了

网友:
这……真是此机器的通病吗?!那下遇到就好办了

网友:
,还是一样的毛病,就纳闷了,然后就放在那过了一晚

网友:
经典的案例啊  我终于学小了啊  下次就解决了

网友(2019-02-28):
有图是最好证明是通病的机器的

网友:
留言收藏一下,下次注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小电容短路 最好修

网友:
这机器有个通病是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2020-08-17):
楼主技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2020-11-19):
刚刚修了一台。证实了是通病。是C壳上的黑色泡棉老化了贴到了下面的两个电阻。R774 R775 都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