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无资料,看我怎么收拾Dell OptiPlex 3020 MIH81R/TIGRIS

楼主(2018-10-26):
同行送来一台 不能开机的Dell Optiplex 320主机,MIH81R/TIGRIS 12124-2主板 ,版号VJ4YX REV

插电源瞬间主机没反应,修过Dell的应该都清楚,机器通电瞬间会自动开一下机,然后就自动关机,类似于上电自检,之前修过很多的都是电源或CPU供电的电容短路会引起通电闪黄灯的,但是这台一点反应都没有,很多品牌机器在H61芯片组之后就简化了电源,这台机器的电源接口就变成了4+8了,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紫色线的待机电压升高到了12V,再通过主板上面的电路转换成5V和3.3V,就像笔记本主板的待机电路一样,测这片板的电压,紫线12V,绿线4.6V,待机3.3V和5V都正常,RTC电路电压正常,而且已经到了南桥,开机针电压3.3V也正常,按开关可以拉低,然而这片板的EC是SCH5553-NU,网上找不到资料,只能找到开机脚,按经验一般相关的脚位都会在旁边的,事实然并卵,然后论坛逛了一圈,有很多提到这个SR177南桥容易坏,还有Q29容易烧,这个位置

Q29和旁边的Q32同为3.3V的二级管,用表的二级管档位量Q29的后级为245,判断没有短路,但是电压却只有0.56V,经验判断管没有导通,于是用镊子点的一下DS,看到CPU风扇转了一下,然后听到轻微滋的一声,主板上面的红灯闪了一下,心想坏了,再量桥还是245,这时可能已经有人在想,强行上电摸一下,但是H61以后强行上电已经判断不了什么了,烧一下吧,3.3V下南桥只有一点温度,咋回事?然后打一下USB,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笑了,报价给同行,答复是修,用最快的速度搞出来,隔天配件到了,20分钟换好桥,顺便打了一下值,450,满怀信心的插电,居然涛声依旧,没有自检,按开关没反应,Q29仍然0.56V,立马心情就不好了,怪自己买了测试版,怪自己没查清原因,短接试一下吧,纳尼,居然开机还有显示了,量Q29的输出有3.3V了,然鹅开心的还是太早了,按开关能正常关机,可是却开不了机,短接一下又能开机,我草,十万只草泥马在崩腾,静一下,重新量一下Q29,不开机是时候G 3.3V,D 0.56V,S 3.3V,点开机以后,G 1.05V,D 3.3V,S 3.3V,按关机键后,G 3.3V,D 2.56V,S 3.3V,看到这里估计大家都跟我一起懵逼了吧,跑一下线路,Q29的G是连着Q36

图中0欧和下方的三极管是我后加的,大家一直往下看,Q36的G接EC,D接Q29的G,S接地,应该是Q29的控制管,对应前边的操作,分别得出以下结果,待机G 3.3V,D 0V,S 3.3V,开机G3.3V,D0.67V,S3.3V,关机G 3.3V,D 0V,S 3.3V,G连到EC,具体第几脚忘了,简单分析了一下,有可能是Q36没有完全导通导致Q29也没有完全导通,自接换了个P管,通电还是没有自检,短一下D,S,CPU却一直飞转起来了,开关键的灯不断闪橙色,正常应该会3秒后慢下来,开关键上面的灯会橙变蓝,立马断电,怕烧了EC,大致量了一下,没发现短路,再试一次,量Q36的D变成了2.5V,G 1.07,Q29的D有3.3V,但是却没有正常开机,再换一个Q36,一样,换Q29一样,既然Q36不能拉低,算一下分压,将并联电阻换成了2.5,可是依然是风扇飞转,Q36的G极瞬间有3.3V,这次真的坏事了,有可能把EC烧了,心情极度郁闷,还原一下电路,还好,又恢复到点一下就能开机的状态,再仔细看Q29位置,有两个电阻没有装,其中R440感觉好像是0欧的,于是尝试短接Q29后不断开,能保持开机,但是按关机以后还是不能重新开机,最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断开以后再怎么短接,都不能开机了,放电也没用,至此,时间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正想着放弃还是继续?同行打电话过来催了,一大堆的好话。
下午收拾好了心情,插电,短接,居然又能开机了,然后发现如果一直短接的时候按了关机再按过开机的话就不能再短接开机,这个时候如果断开一下在短接,按一下开关,然后下一次短一下就能成功开机,再一次理顺一下前面的测量,终于发现Q29在按开关键关机以后,D极电压会在2.5V几秒后掉到0.56V,这个时候就可以再短接开机了,暗暗高兴呀,居然有了新的维修方向,到现在为止,这片板的开机流程是通电,短接一下Q29或Q36的D,S开机,按关机以后,不断电的情况下要再短接一下Q29或Q36的D,S开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是EC是带程序的,现在出现异常了,(前提是主板BISO我已经刷过了),通电的时候拉低一下容易做到,做个类似于复位的延时电路就可以了,但是怎么才可以做到通电的时候按开机键能再次拉低呢,品牌机只有一个电源键的,总不能加个开关上去吧,重新审视Q36位置,发现旁边有两个三极管和外围都没有装件,干脆就利用这个位置吧,重复上个图

装好三极管和电阻后,插电没有自检,但是用表笔点一下G就能开机了,关机以后再点一下又能开机,可是直接按开关是开不了机的,但是仔细的朋友应该会看到亮点了,从G飞了一根线,飞哪里呢?当然是飞到开关了,终于,这片板就这样被我稀里糊涂的修好了,然后装机测试的时候又发现网线口下面的两个USB口一个没反应,一个不能识别硬件,打值对比又是正常的,郁闷,直接换了相连的6脚好了,同行要的太急了,时间关系就没有拍太多的图了。不懂得怎样申请精华,权限就不加了,特别是要付款的,特别的反感,本来已经越来越难找到资料了,还要这样搞,希望大家都能赚到钱。

网友:
同样一片板,通电不开机 内存槽旁边的LED亮黄灯 强制触发的时候 Q29位置冒一股烟 是不是烧了 用什么能代换

网友:
是不是你买的这个桥可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大师就是大师。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描述很详细,我收藏一下,对品牌机很有兴趣学习,看第一眼有个白框,还有数字不就是纬创代工的主板吗?

网友A(2019-03-01):
你确定这个电源紫色线正常是12v吗,我这一台io烧了个洞的紫线12v,换以为电源坏了,换个新电源量一下紫线是5v

网友:
楼主修的很仔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经验老道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电源紫色线正常是12v吗,我这一台io烧了个洞的紫线12v,换以为电源坏了,换个新电源量一下紫线是 ...

紫色线是12V,我也修到了这台机子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开机电路掌握的太精了,原理通了都可以搞呀!

网友(2019-04-24):
我遇到一块,按开关没反应,开关有3.3V,用镊子划EC脚能正常开关。。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