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398 反应好慢

楼主(2018-10-26):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PRO  A1398- 820-3332-A,客户反映开机慢鼠标延迟,风扇狂转,拆机看主板给别家修过,进过水,开机进系统好慢,进到系统鼠标会拖延,之前修过一台同样的问题是一台AIR  刷过BIOS 就不慢,但这台A1398M刷完BIOS一样进系统好慢,风扇狂转,说明一下,(机器上面两个风扇不是这台机器上的有个螺丝孔对不上的给上家换了),最后刷过两次BIOS,问题还没解决,既然进过水于是用显微镜放大看,我操!看到 EC 旁R5271 给人做了手脚 ,妈的把1K 电阻换了电容了,于是从料板拆个1K 电阻装上就,开机好快,风扇狂转全解决了,因为这个电阻是通触摸板的所以没这个电阻会影响开机慢,风扇猛转等故障,所以二修的机器要仔细看,没任何技术成份请点赞!!这个BIOS 5块钱很好用

网友:
也没个图,估计上家也刷BIOS了,没有把原BIOS刷进去,去合成一个BIOS试试吧,估计还是硬件检测导致的吧。

网友:
你能看出电阻被人换了,这个已经说明你是个老司机了,我这里就不在凑热闹了。

网友:
你怎么看出来的,看图纸上刚好对上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

专业打击灌水的,这样发有意思吗?

网友:
这样的故障也找得出来,不错啊,除了重点观察之外还要对照图纸才能看出来

网友B:
看到 EC 旁R5271 给人做了手脚 ,妈的把1K 电阻换了电容了 这都能看出来,你真牛

网友:
这个上家可以了,给你留面子,没瞎搞,不然死路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 EC 旁R5271 给人做了手脚 ,妈的把1K 电阻换了电容了 这都能看出来,你真牛

很明显旁边有焊油!对图纸就看出来了

网友:
你那个用的是啥点位图图啊?
老司机!

网友(2020-10-15):
人造故障能搞定 哪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