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影驰GTX970!!!!!

楼主(2018-10-26):
影驰黑将GTX970,背部补助供电处进水,排除了短路,上机后,不插补助供电可以正常亮机,
插入补助供电后,不出核心供电,在不插补助供电的情况下,测量核心供电1.3V,
有没有大佬给给思路。谢谢了

查到R558开路,顺手换了个10K的上去,亮机了,但是跑分极低,只有9000分,怀疑阻值不对电压不够造成跑分低,

求这两个电阻阻值,附上大红包

补充内容 (2018-11-4 17:36):
卡已亮,电阻阻值也换成正确阻值,但跑分还是极低,只有9000分FPS   10-16徘徊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IN3221和你的图标的12V隔离两个B20P03管是否一个接主板PCI-E的12V一个接辅助插头的12V。接辅助插头的B20P03坏。在一个是两个辅助插头的其中一个接地空的到三极管到IN32221,检测一遍。

网友:
哪位大佬手上有影驰黑将的显卡,求两个电阻阻值,告知发大红包,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3221和你的图标的12V隔离两个B20P03管是否一个接主板PCI-E的12V一个接辅助插头的12V。接辅助插头的B20P03 ...

R558电阻开路了,电阻坏了阻值不知道,顺手换了个10K的上去好了,但是跑分只有9000分,怀疑阻值不对,电压没达到造成跑分低的。。。。。

网友B:
跑分极低?? 会不会原是矿卡的?找个bois刷一下看看!

网友:
看看有图纸吗?

网友:
修台式机显卡貌似很挣钱。。。。。。。。。。。。。

网友C:
这样找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可以去网上买一块显卡尸体回来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D:
就是没有啊,某宝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分极低?? 会不会原是矿卡的?找个bois刷一下看看!

BIOS不对会引起跑分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找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可以去网上买一块显卡尸体回来

970的尸体卡不便宜啊.....

网友:
这可能跟供电芯片的VID设置有关,资我找不到了,但可提供以前有个牛X的人修显卡发的贴子作参考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2391-1-1.html

网友E:
我发的贴子没通过,哎要不我给你个参考的主题你搜下吧,好象是供电芯片的VID有问题,EVGA GTX1080显卡短路之借尸还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的贴子没通过,哎要不我给你个参考的主题你搜下吧,好象是供电芯片的VID有问题,EVGA GTX1080显卡短路 ...

供电部分已经解决了,现在主要是跑分问题,跑分极低。。。。

网友:
打个马赛克!部分截图奉上!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没有啊,某宝也没有

那是因为你某宝没找对人!

MSI

网友:
好了吗?告诉一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因为你某宝没找对人!

元宵哥神一样的男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因为你某宝没找对人!

大佬上线了联系我18352595749微信

网友:
电阻更换后依旧,有没有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
神一样的男人

网友:
顶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