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48不认硬盘

楼主(2018-10-26):
戴尔15-5548不认硬盘,有谁修过

网友:
有人在吗

网友:
有人啊,这么巧,我也刚刚接到一台 ,不认硬盘的

网友:
搞定没有啊?同行拿过来的,也是不认硬盘,换过接口线缆还不认。

网友:
电脑点4个小时蓝屏了,想换个硬盘做系统排除一下,换个硬盘就不认了,换回原来的也不识别了,排线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看看5V供电正常不  正常刷BIOS试试  不行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