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lus指纹玻璃破如何修理

楼主(2018-10-26):
iphone7Plus屏幕碎+home键碎 如何保留指纹功能修复home键?

网友:
玻璃碎了芯片就坏了
如果返回也没反应发烫基本救不了
建议可以更换返回尾插排线

网友:
将码片换到新键上不行么

网友:
这样,指纹键已经报废了哦。

网友:
目测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