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休眠自动重启

楼主(2018-10-26):
这台6s休眠的时候会一直自动重启,进系统测试功能一切正常,播放视频也正常,唯独休眠的时候会重启,有么有谁遇到过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能开机的 随便加焊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的 随便加焊吧哈哈

好歹也要知道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B:
现在重新加旱了硬盘,没发现休眠重启,再继续一下就能装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重新加旱了硬盘,没发现休眠重启,再继续一下就能装机了

所以现在,你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C:
楼主加焊了还会再出现重启吗???????

网友D:
感光 重力 指南针 陀螺仪 气压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焊了还会再出现重启吗???????

已经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光 重力 指南针 陀螺仪 气压计

硬盘问题导致

网友:
6s硬盘出问题的真多。cpu旁边的供电线圈虚焊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