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为什么?华硕点位为什么没有FZ格式的点位了?

楼主(2018-10-26):
最近修华硕的机器比较多,可是发现修进水机元件腐烂后点位上已经没有原来的FZ格式的元件编号的元件值了,看着只能干瞪眼,本来很省心的一个小元件,最后不知道是多大的,白白浪费不少时间,请高手们出来科普一下华硕的点位图现在为什么不放FZ格式的点位了?

网友:
FZ格式的很多也是没零件型号的

网友(点评):
FZ我基本是都是有元件编号和元件参数的。你的是哪里出来的点位?我只几张点位没有。99以上的都是有的。

网友:
淘宝应该有吧

网友A:
厂家的东西,人家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这个有什么讨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东西,人家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这个有什么讨论的

看你的等级和你说的话怎么都是这么艺术呢?问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不方便啊,对于不是工厂里和统板维修的人来说,没有元件参数是很头痛的一件事。

网友:
因为现在修电脑的少了,没有以前那么火了,所以发点位图的人就少了。点位图只有厂商有的。

网友C:
技术高的人一般分析下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D:
看他在电路中作用,连接到信号,可以推测出来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他在电路中作用,连接到信号,可以推测出来阻值

饼哥,毕竟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大佬道行深啊,有些电阻比较精密,特别是华硕的有些电阻值好多机器上都找不到,这还是有参数的情况下,没有参数靠经验也不是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高的人一般分析下就知道个大概了

这么说你这位大神应该是属于技术高的那一类了哦?

网友:
华硕公司留了一手,没有公布出来,只给他们内部技术人员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他在电路中作用,连接到信号,可以推测出来阻值

特别是那些电源芯片周围的电阻很多参数都比较特殊,这个就要求能准确的知道其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特别是那些电源芯片周围的电阻很多参数都比较特殊,这个就要求能准确的知道其参数。

实在没有就只有参考芯片的PDF,今天我修的主板上就没有,只好计算了,哎

网友F:
估计以后都像联想DELLHP这样,图纸点位都没有,那就真的完蛋了,ASUS还算有良心的,还有点位

网友:
发这个帖子是说明一下FZ格式的点位图的两大优点,其一是有元件的准确参数,其二是能准确的知道主板上元件的空位,对于维修人来说能够准确的知道主板上哪个元件是用了料,哪个元件是空位没有用料,在实际维修中就不怕同行挖坑了,就算二修机或者是多修机也能比较有把握的搞定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在没有就只有参考芯片的PDF,今天我修的主板上就没有,只好计算了,哎

是啊如果你有元件的参数,这种维修岂不是手到擒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以后都像联想DELLHP这样,图纸点位都没有,那就真的完蛋了,ASUS还算有良心的,还有点位

最良心的是人家苹果啊,华硕和仁宝广达这三个厂差不多,半斤八两都不算全。现在的广达主板上也没有丝印了,就算有图纸也是半瞎的维修。华硕以前的FZ点位图非常好,方便性仅次于苹果,如今的点位流出来的全是TS的格式点位,只能知道信号走向,元件参数就全瞎了。

网友:
以后会更难,趋势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等级和你说的话怎么都是这么艺术呢?问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不方便啊,对于不是工厂里和统板维修的 ...

确实 之前很多都是有元器件的参数的 后来没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东西,人家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这个有什么讨论的

别人都有为什么华硕就没有,有什么机密吗,偷工减料到令人发指。

网友:
QQ:601098078 海量华硕FZ点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等级和你说的话怎么都是这么艺术呢?问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不方便啊,对于不是工厂里和统板维修的 ...

工厂里面就不用你操心了!都是有参数值和电路图的!

网友:
以后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修理费贵,还不如买新的笔记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工厂里面就不用你操心了!都是有参数值和电路图的!

你看懂了我的提问意思没有?我说是为什么没有FZ格式的点位放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看懂了我的提问意思没有?我说是为什么没有FZ格式的点位放出来

看懂了!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哥不想放!!

网友(点评):
无语了,那么为什么以前的有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懂了!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哥不想放!!

以前高兴!现在不高兴!OK?

有钱就一定要捐献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工厂里面就不用你操心了!都是有参数值和电路图的!

厂家封锁信息,有同样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厂家封锁信息,有同样困惑。

别扯淡,我这里有大量的。

网友(2018-11-26):
引用 网友G:
别人都有为什么华硕就没有,有什么机密吗,偷工减料到令人发指。

我喜欢华硕的FZ格式的点位图,他可以不用图纸都可以修机器。

网友:
厂家想让外面的维修休不了,赚这个钱、
像苹果一样,搞个T2 出来,外面就没办法修了

网友J:
华硕点位我都用BoardViewer来看多没关注它是什么格试,这个软件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华硕点位我都用BoardViewer来看多没关注它是什么格试,这个软件使用比较方便。

这个软件只能看信号,你能看元件的型号的参数吗?除非是FZ的文件,上面才能看到电阻电容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华硕点位我都用BoardViewer来看多没关注它是什么格试,这个软件使用比较方便。

还有主板上的元件空位你能看出来?哪元件位是空置的哪个元件位是装了元件的,你看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