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0CC 触发掉电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8-10-26):
一台华硕X450CC  家具厂老板的,拆下来里面全是灰,全是士,还以为是因为里面太脏的原因,清理干净之后 ,发现是不是,白高兴了
现象. 待机正常,触发一下指示灯亮一下马上就灭,然后电流一瞬间高的不得了,看来是后级有短路
先测了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在CPU和显卡,还是HDD接口旁边的阻值非常小,CPU和显卡的阻值正常都是很低的,所以重点查HDD接口旁边的电感,应该有短的,先是烧鸡法,把南桥烧的发热,难道是南桥挂了,想了一下,有触发动作,南桥应该没事,不敢加大电流烧下去了,所以只能拆除法,当拆到一个三极管时,阻值恢复到了45欧,看来正常了,触发上电,OK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不错,技术很好,,运气也好。。。

网友:
拆除法耗时大吧,短时间能检测到算是运气了

网友:
还好没有一时冲动去干南桥,应该是灰尘太多导致的,受潮

网友:
拆掉的那个是什么三极管啊?楼主应该分析一波啊。!

网友:
一般都是先查3级管吧,就是他最容易坏!

网友:
技术可以,修好了收多少钱啊?

网友A:
这是MOS管啊 显卡供电的下管应该  显卡没挂真幸运

网友B:
现在笔记本基本没什么好修的了,连续几台机器都是桥坏了,都是3.3 短路,桥和CPU在一起的,配件贵, 风险大 客户直接就不修了,大多数笔记本都是这样 只要桥一坏 CPU 跟着就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笔记本基本没什么好修的了,连续几台机器都是桥坏了,都是3.3 短路,桥和CPU在一起的,配件贵, 风险大 ...

所以呢 这个行业越来越不好高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啊

网友:
楼主这个也是运气好啊,技术更好啊,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三级管还是供电管,镊子那是显卡供电吧

网友:
这个电感看位置应该是显卡的供电吧 哪个管不是三极管是MOS管~并且还是个下管 我觉得你这个很可能要返修的哦

网友:
楼主拆的三极管是哪一个?
  镊子指的地方是显卡供电的下管   是下管击穿了 引起的的吧

网友:
短路,直接烧机就可以了,这个型号有好多通病

网友:
搞得我一头雾水,三极管,这是MOS管嘛

网友:
看起来是显卡供电的下管坏了......

网友:
那个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显卡供电MOS管,过流保护,呵呵....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   不错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不是3极管,这是mos管

网友:
               显卡没坏运气不错。。。

网友:
也就是运气好,问题不严重

网友:
还好没有冲动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MOS管啊 显卡供电的下管应该  显卡没挂真幸运

厉害了,老司机,我查了下图纸,才知道是显卡供电下管

网友:
明显是独显供电,这样拆了只是独显是否还可以工作不好说了,如果是二路供电的少了一路,危险了

网友:
这个要更换显卡吧,我换过好的的呀

网友:
供电短路的  显卡供电   一般不都是上官。。

网友:
这是MOS管吧。。。显卡供电的。。。